优派 VG921m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2-11-03):
一台优派 vg921m液晶显示器不加电 ,电源灯一闪就灭,拆看外壳,电容鼓包小问题,可是我一看有一点晕,50v 470uf ,没见过这么大的电容。一般多是25v 1000uf ,可我手里没有这么大的,怎么办呢?35v1000uf的换上 ,我以为一加电就得电容就得炸开。可是我看到这一幕,拷机5个小时过去了,没问题。为什么呢????50v不可能与35v代换,迷茫,,,,,,加电时我量过电容脚的电压30v左右,正确吗????因为没有相机不能拍照,谅解。

网友:
30V 上35V耐压的太冒险了
实在没有就串俩呗

网友:
25v1000uf  你2个一串不是50v了。

网友:
我也是没有50V的用35v的代换一年多了使用正常

网友:
我是不想串联,也想到这一点。我量电压时就30v左右没必要串联,

网友:
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短期是没有事的,绝对能过你的保质期的,我经常用主板的6。3V超上,也没见多少返修

网友:
撑不长,回头不又有生意了吗

网友:
生意都是这么造成的!

网友:
没事,正常可以用的啊,呵呵

网友:
这 我只用过容量小点的换过耐压不够真不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