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上网本不通电,改个78L05 OK

楼主(2012-11-03):
客户拿来拆散的,大致看一眼,主板INTEL芯片组的, 945GSE+GB+WPCE775LA0DG,主板没有动过的痕迹.测量无短路后,通电,待机0.001A,大致测了一下各个电感,发现没有一个电压.找到公共点,测量19V ,说明待机3,5V 没产生,因为没有图纸,又不知道哪个电感可以测到3,5V,为了确定不是LDO产生的EC供电 ,找到EC图纸确定供电脚后,跑线路发现不到任何一个电感而是到了一个U54的三角小管, 看来是LDO给EC供电,这个小管一脚接地,另外一脚进了旁边一个5脚小IC,这个芯片,另外4个脚,一脚接地,还有三个脚,如果是LDO的话,应该一个脚接输入电压,另外俩脚一般是EN和ADJ。因为引脚很小,表笔一次碰俩跑线路,发现到了背面的APL5156,百度了一下APL5156的PDF ,8脚进,1脚出,外加一个EN和ADJ,测量发现8脚和公共点19V相连,输出和刚才的5脚小IC相连,分析一下,应该是5156把19V 转换成低电压,然后给5脚芯片,输出3V 电压给EC供电。这个时候通电测量5156的8脚19V,1脚0.26V,5脚19V,看来就是这个东西坏了,但是 不确定它输出到底是多少V,这个也好办,因为要转换出3V电压,这个芯片输出肯定比3V 高,把这个芯片的输出脚也就是1脚接到可调电源上,调到5V电压,测量EC供电,发现3.3V 已经出来了,也就没再往上调.既然知道是5V 电压,找个能出5V的芯片也就OK了。分析了一下,只要能产生5V 电压,电流不要很大就行,毕竟只给EC和BIOS供电。这个时候想到了78L05,台机主板一般都是12V转5V ,为了确定能用,就找到了PDF ,发现最高输入电压30V 输出5V 或者12V ,主板拆了一个78L05 ,一脚接19V ,一脚接地,一脚接5156的1脚输出, 处理好后,通电,待机变成0.015,测量,EC供电3V产生,再测各路电感,3V,5V 待机也产生了,按下开关,电流跳了几次,亮机。BIOS也上来吧。 A13

网友:
楼主在 芯片上加了个三极管  ??

正是78L05,我懒省事,原芯片没去
不是三极管是78L05三端稳压IC

网友:
楼主好厉害的维修技术

网友:
没图也能修出来  不得不佩服

网友:
楼主灵活的变通,这个思路值得学习,不一定非要用DC---DC变换和场管才能搞,小电流的确实可以用78系列来代换。

网友A:
损坏的APL5156不需要去掉么?

网友:
上网本一直纠结中啊`````

网友:
可以说的上是巧修上网本EC供电

网友:
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 修机器不过如此啊 不错 顶

网友:
活学活用才是硬道理,楼主牛人呀!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利害,懂得改电路。佩服!

网友:
厉害呢,笔记本的线可不是好跑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坏的APL5156不需要去掉么?

这个芯片损坏没有短路,只是不输出电压了,也就没去掉,其实去掉应该会更好

网友:
7805  改这个,,我一般会在VIN加个限流电阻,,2到10欧应当没问题。,。。那样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