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不触发,不上CPU能触发,求解

楼主(2012-11-03):
一块七彩虹M/N C.N61G D3的主板(AMD架构),NV单桥,不上cpu能触发,上cpu不能触发,不上cpu加电时测内存供电1.5V正常,两路桥供电,都是1.25V,由LM358控制,桥上有3.3V和1.25V待机电压,32.768晶振换过,25.000晶振没换,两脚由0.1V的压差,应该正常。
   放cpu后,COMS电路各测试点电压均正常,桥上的2个待机也都有,但就是不触发,没思路了,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不插12V四线插头试试,CPU供电?

网友:
呵呵,你不会上AM2 CPU 吧.这板上AM2不能上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仔细检查一下U吧

网友:
别看他写的是AM2,其实他只能上A2+到A3

网友(点评):
有的板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U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CPU供电啊,是加电保护不是不加电,细看一下测试卡的灯

网友B:
呵呵!!   上K10的CPU,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C:
不能上M2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CPU供电啊,是加电保护不是不加电,细看一下测试卡的灯

不是保护,仔细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上M2的处理器

应该上什么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上K10的CPU,一切问题解决!

怎么没听说过有K10的CP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