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机器经验维修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2-11-03):
呵呵。机器是一个朋友送来的。他也是做维修的,不过不懂电路的那种芯片级维修,拿来就说这机器是他老大的,收不到钱的。让我给赶紧修好。哎。其他他不可能不赚钱的,只是不想出钱给我而已。把我当笨蛋哦。5555555.没赚钱还要修板子,要是你们遇到这样的朋友要怎么说呢,虽然我不太情愿修,可是没办法还是得修啊。他说开机不亮。来时已经没有电池,和硬盘了。直接上可调整电源,开机后0.2不掉电。呵呵。一看虽然拿不到钱,可是还算好修的机器啊。打开机器。测对地全部正常。这机器是广达的板子。呵可,现在是0.2不动。直接测CPU供电,0伏,呵可,再测测北桥供电1.06OK。正常了。看来就CPU供电没出了。一猜即中。北桥供电出来了,说明了SUSON 和MAINON都正常发出了。那么直接查查CPU供电的工作条件吧。 20脚。VIN20伏正常。22脚VCC。3.12伏,哈哈。问题这么简单。呵呵。断电直接测此脚对地600左右再测测前面的PR194。实际板子和这图不太一样,板子上是PR44。测了下10.正常。呵呵两端电压都是3.12伏正常那肯定是在5VPCU转成SUS电压的时候出了问题了,找到相关电路图部分
呵呵,直接测PQ76的D极为5.06伏正常。G极5.12伏 S极却只有3.12伏的电压。从这可以看出。最有可能的是这PR252出了问题,导致的这电压压降太大了。呵呵。正常这里应该有13伏左右的电压的。可是却出了只有5.12伏。明显是不对的,可是我没有动这电阻。却是直接更换 了PQ76六脚场管。呵呵。更换好。直接上电测试。电流0.55   0.85   0.96 0.84  1.23 1.12 然后就在1.1左右跳动了。呵可。看这电流应该是差不多了,外接不亮?呵呵,大家估计会是什么问题?呵可。别怕。同学们。刷个BIOS肯定好啦。呵呵。不多说直接刷个BIOS。开机。电流一路跳变,和之前的也差不多,不过最后是到1.4几的电流,呵可。此机机器已经点亮。可是又来新问题了。一声报敬声响起,仔细一看0199.呵呵。这问题大家怎么办?呵呵呵呵  别担心。开机F9 ENTER F10 OK.搞定。呵呵。叫一个学徒直接装机了。其实这故障是很简单的故障了,也不需要发上来浪费基地的空间了。我发上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机器相同的这毛病已经修过两块了。这是第三次遇到那个PQ76坏的了。希望个别的小白遇到这问题的时候能有所启发。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换那个PR252 也没有测是不是PQ73有问题导致那个电压拉低了呢,为何我那么武断的更换PQ76呢,原因是我修过两个相同的毛病了,呵呵。希望对小白们有所帮助 。请高抬您的贵手,动动您尊贵的鼠标,给个评分吧,呵呵。此机拆出板到修复总共10分钟吧

看到楼主的资料,是女的,如果系女的就厉害了
修的是集显板吧,集显图纸就是PR44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不错嘛   心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在1.1左右电流的时候刷BIOS呢?

网友:
牛人,经验很重要

网友:
大概估算了从朋友来把机器交给我,那时我正和别人聊天,修好过又和别人聊天,我看了时间。总共是32分钟。拆机和说法大概用了15分钟吧,那修机器总共算起来应该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了。交给学徒装机时我又和别人聊天了。

网友:
楼主早上刚看了你的声卡维修挺厉害的。我对于这个不懂

慢慢的就懂了,呵呵

网友:
厉害呀!修到这种程度!

客气了哦,这只是小故障哦

网友:
厉害 也修到过这板子 也是那管子的问题 15v被拉低 不过速度么 和楼主比起来就给蜗牛没区别了 哈哈

网友:
LZ 你说的开机报0199 ,开机F9 ENTER F10 能说清楚一点吗, 是不是开机按一下F9 再按ENTET 最后F10 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呵呵。都不给点评分哦。楼上这位小哥哥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确实令小弟佩服

网友:
你就没考虑PQ73吗

网友:
意识就是15V被拉低了 导致5VPCU只有3.12V 是吧楼主

网友:
对的。15V对拉低了。正常那里有13伏的电压的

网友:
下面的那个电阻应该没有用料,考虑pq73那么pq76 G级就是0v了,其次lz在没有换pq76之前,3v转3v的后续电压,估计也不会正常吧,就算中功率的mos管也得有压差啊,估计后续的电压在1v左右,不知道对不,个人见解。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直接找到故障,秒杀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你把理论和经验的完美结合

网友:
SUSON 和MAINON都正常发出了。那么直接查查CPU供电了,为什么先查北桥供电就知道是Cpu那里的问题,

网友:
收不到钱,做了都没激情

网友:
请问楼主PQ76是不是双MOS管哦?还是别的管子呢?
上次遇到一个缺电压的HP的机器 缺EN开启信号 不知道是不是5V转后继5V出问题导致没修出来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