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绝对值得一看的怪现象

楼主(2012-11-03):
测量到VIN 19V正常   PVCC   5V    EN1 3.13V    电压  FB没有电压 这个是北桥的1.8V供电  还有个1.5V电压 都是由这个芯片发出的,1.5输出正常。   因为以前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所以我认为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我没有动过其他什么地方  就做了显卡而已  请教下  两个芯片 要工作要满足那些条件啊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显卡,显卡型号是G86-630 测量了以下  各个电感供电都是出来了的,注意是各个电感电压 都是出来了的 ,直接给他压了一下没有来,心想可能显卡坏了,就直接给客户报价换改良显卡,这一换悲剧了,V1.8V北桥供电没有出来 ,显卡供电也没有出来,这两个电压都是由以下两个芯片产生的,

网友:
先量一下对地阻值正常不?
正常的话。就一 步步来。看下开启、反馈是否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