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演示联想LXM-L19CM高压保护维修

楼主(2012-11-04):
    型:LXM-L19CM
故障现象:正常点亮后4秒钟左右黑屏,再开能再亮……然后又黑屏
故障分析:典型的高压保护
检修过程
1、  拆机,先拆白色边框(注意按键板在右边不要把排线弄坏)接着把屏扣在桌子上往掰即可轻松的把屏和外壳分离出来
2、  直接瞄到高压部分已经发黄,1只C5706已经鼓包,另一只在线量BC极已经击穿

被暴的C5706
再上一张测量图
3、火速找了2只C5707换上去,测机已经OK了
结论:高压部分的推动管坏,造成亮几秒后黑屏
本人初修显示器,说得不对之处还请指正。
另这一机型高压这块的C5706坏是通病了,论坛有人发过

IT端材 -2 应该加焊高压线圈 这个问题就是高压线圈虚.

网友(点评):
光换两个管子不可靠,检查外部虚焊。

网友:
还会回来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明基最爱坏,C5706 C5707。

网友:
恭喜楼主,这个比较直观的通病检修并不费神。最恼火的是修驱动板,很伤神,我很多问题还拿不下。

网友A:
问个问题朋友, 显示器一般修高压部分,管子不坏,线圈不坏,别的地方坏还好查吗? 还是直接改高压。一般我修高压这两个地方不坏,再大体看下如果没有明显损坏,就不继续修了,直接改高压。

网友:
楼主你忘了最重要的部分,这款机型必须要加焊高压块 电容等等

网友:
检查高压线圈的虚焊,还有那中间的电容也容易坏,以前修明基的这种显示器,挣了不少钱,看到这款高压板很有感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朋友, 显示器一般修高压部分,管子不坏,线圈不坏,别的地方坏还好查吗? 还是直接改高压。一般我 ...

我刚修显示器,也是改高压多,修高压少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该高压的吧

网友:
还区分不了高压与低压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闪一下灭掉的。有5706的。基本上5706必坏,换了以后要补焊高压包,还有5706中间的那个电容,还要摸一下5706的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机子和明基通病一样的,都是脱焊烧的。太简单了。

网友:
除了换电容就是改高压板,没有这样修过

网友:
小儿科了,给新手看差不多。

网友:
前两天修一个TCL的也是C5706,故障现象是直接不亮,刚好手头上没有C5706,换13009试机,一闪即灭。后只能买5706换上,试机OK。C5706,5707都易坏的部件

网友:
BA9741的,推动管坏,一般都是升压包或电容虚焊引起的,你不加焊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朋友, 显示器一般修高压部分,管子不坏,线圈不坏,别的地方坏还好查吗? 还是直接改高压。一般我 ...

芯片坏,还有过流检测部分的二极管坏的多些

网友:
这是通病。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 我还真不知道,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