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流程

楼主(2012-11-03):
求助:想了解下显示器加电流程:当插上220V市电时,显示器5V 12V输出有电吗?当按下关开的时候,那里的电压有变化呢?显示器不加电如何确定是驱动版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呢 感谢。。

网友:
谢谢共享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驱动板控制的

网友:
当插上220V市电时,电源板就有5V 12V输出了。

网友:
显示器有一横条显示模糊是屏坏了吗?

网友:
  多看点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显示器不加电是驱动板还是电源的问题吗?

最简单的方法,用个万能驱动板,换下原来的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