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滴电脑间隔一周左右联不上网

楼主(2012-11-03):
联不时网时,提示故障代码678,或者679远程计算机机没反应。开始打客服,几个小时就好了,客服说没问题,其它家也没问题,猜想有时也只是重新插下线,有时什么也不做,过几个小时就好了,反正弄不清啥原因。多次了我也有点烦,最近发现只要自己滴电脑出现所说同一故障,还有另一台旧滴得机呢,用旧机一连是网是好滴,再用新机,新机也就好了。有五六次了不打网客服也能解决。也许是自己滴电脑有问题,软件,硬件,不痛不痒滴问题,想根除,想想还真不好解决。也许群里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
我的机器也有这个问题,有时放置一宿就不能上网了。只有重新再开一次机就能上网了。网线没断。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考虑把本地连接设成静态IP,dns之类的都填上,然后再试试。当然不排除ADSL或路由器死机的情况。

网友:
网线有地方接触不良吧

网友:
4M联通网,不带猫滴哪种,直接用网线连到电脑上滴哪种,水晶头自己换过,用测线仪测过,好滴,现在想分清是网络公司滴问题,还是自己滴电脑,还没分清楚

网友:
是不是网卡  或驱动的事  再要不装下系统实施

网友:
是不是那种光纤到小区,再网线进户的宽带,是的话,有可能是网卡和交换机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
就是哪种,有可能呢,不好根治,只能将就着用了

网友:
换个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