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01A 开机跑0.45A自动关机 有时又能显 维修案例

楼主(2012-11-03):
接机 .....反复测试 有时开机跑0.45A 无跳变 过个3-4秒就自动关电。 有时蹦蹦跳跳能跑1.5A又不显 ,也是过个几秒断电。有时跑0.7-0.8-1.26a又能显示,显示后进系统正常,只要一显示了,不关机就没任何问题,关了在开又是会自动断电,断电后还能继续触发。反正就是。。。连续开关几十次里,总会有那么一两次会显示
看这种断电的样子不像短路掉电,初步判断为电压不稳定或者是电压起不来导致 。拆机。量所有主供电多有。无短路 无进水 无蟑螂  无异味 总之就是里面坏境一切能通的过环保认证。
看着这鸟问题 头疼又开始了
好吧一个个的电压查吧,最后量到U12管子的1.5V有进,但 有时无输出 有时输出过低 有时输出再一点点的爬升。量G脚 电压有时2.5V 有时6v 就是没个固定值,换掉U12 在开 。一按总闸 ,哦了 标准的1.5输出 直接亮机。在量G脚 标准的18v  +vsb信号 是由 B++电压转换而来的。到此头痛结束。

网友:
后级电路查找细节 期待楼主爆料一下

网友:
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U12

网友:
无短路 无进水 无蟑螂  无异味 总之就是里面坏境一切能通的过环保认证。
楼主老幽默了

网友:
细心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啊!小弟佩服了

网友:
前天修到一台2修的东芝I5 M600 0.6掉电的 修过显卡 BIOS  最后修复居然是HM55后面短路一个电容

网友:
显卡供电不稳定呀,你找故障真准

网友:
就是转换电路的是  分析的不错  不过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