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联想SL410K 雷击修复

楼主(2012-11-03):
此机器为二修机器,原来的故障是雷击了。网卡击坏(网卡灯一直亮着),但是可以进系统,出去不能上网其他都正常,客户就拿着电脑去修,上家换了网卡后可以上网了,但是后遗症出来了,机器关机后自动开机,客户说重新安装过系统了不是系统的问题!接到机器后就拆开机看了一下,上家动的地方还不少,南桥、EC、还有周围的一些小电阻、电容 都动过,后仔细看了看 EC和南桥应该被换过了!不管了 还是按着自己的思路来!先简单的拆开,系统下关机后立即测开机按键的电压,这时候是3.3。正常,等到关机黑屏后,开机键上的电压自动有个 高——低——高的电压跳变,有什么东西短路了?不像啊,如果是开机键的电压一直被拉低或者不停的有跳变不应该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的. 刚拆上电源 或者电池 的时候不自动开机,但是关机后就自动开机了,问题应该还是开机电路EC控制的信号这块,好吧 再进系统测测各个开关机信号。注意 重点来了:测试方便,直接开机按键板没接,这个按键板是那种排线的,放在一旁测试的时候碍事,直接图纸找出CN 16  l拉低4脚电压 OK 开机了,等着进系统以后接着关机再测开机信号的电压跳变,关机后 我就等啊等啊、、、、、、等到花儿都谢了这次竟然没有自动开机?我勒个去,不会是时好时坏吧?再次开机 进系统 、关机,没事了,不自动开机了。我勒个去,就这么好了??? 好吧 简单装机,再次进系统  关机,好了这次真的不自动重启了,一看没问题了就直接把机器全部装好了,开机再试,我勒个去,又开始自动重启了。泄气了,又把机器拆出来了,跟客户说你先放着吧,然后开单子 留电话 客户放这了。  等客户走了 继续坐下来接着看,  进去又试了试  又好了?不自动重启了
?难道是那里没装好?还是外设有问题? 把外设拆掉一个一个装,很快装上开机按键板 问题就出来了,装上按键板 关机后就自动开机,拆下来就好?开机键坏了?不会啊?这个开始就测了  再说雷击 按键也不应该坏啊,仔细看看了按键板又拿来外壳看了看  发现上面有无线网卡的指示灯,心里想着会不会是这个灯坏了?管他呢 拆了再说   拆了后 哥们真笑了  这机器就这么给解决了  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是怎么好的 哈哈  不管怎样  大洋到手了 呵呵

网友:
真想不到啊1,led也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少见  属于疑难杂症类型的

网友:
这个还真 碰到过。不过下次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