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显示器配外接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现在有很多客户配液晶显示器外接电源,有时接口一样,电压不一样,有时电压一样电流又不一样,有时接口一样,电压电流又有浮动,请问,在接口一样的前提下,电压电流浮动多少才不会烧毁显示器呢!?欢迎大家踊跃发言,谢谢!

网友A:
根据灯管来就可以了,分19 20 21 22 或者更高有分2 、 4灯管。一般0.4A左右一根。

网友:
最多的是用12V4A,少数用14V或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灯管来就可以了,分19 20 21 22 或者更高有分2 、 4灯管。一般0.4A左右一根。

显示器是LED的!

网友:
本来19V 1.2A,坏了,配不上,结果搞个19.5V 3.7A的,上去冒烟了!搞不清楚能精确到多少以内不会出问题!

网友B:
12-15V可以通杀,电流数1-5A都没有问题。高点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15V可以通杀,电流数1-5A都没有问题。高点好

我的是19V的,怎么上去就冒烟了啊?

网友:
电压一样,电流略高应该没问题

网友:
说明你修的显示器本身有故障

还有可能你的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不对,用表测下电压。

电流大点可以,小了却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9V的,怎么上去就冒烟了啊?

哪部分电路冒了,你要说清楚啊。正常来说是不会冒的

网友D:
太小太大都不行   有一次我没看12的我用19 的上了   电源芯片就烧了

网友(点评):
~~你替换的太高电压了呀——我一般最多高2~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小太大都不行   有一次我没看12的我用19 的上了   电源芯片就烧了

电压高了0.5,电流高了2.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部分电路冒了,你要说清楚啊。正常来说是不会冒的

一个电源插头旁边的一个IC,烧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小太大都不行   有一次我没看12的我用19 的上了   电源芯片就烧了

不是替换错了   我压根就没看  直接插上了   都放在一起的   等冒烟了才知道   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源插头旁边的一个IC,烧穿了~!

是不是8脚的,12V转5V的芯片啊

网友:
换换,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电流点大比小点要好,前提是电压要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