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无法装声卡驱动

楼主(2012-11-03):
今天朋友拿来华硕A6Rp笔记本说没声音,提示(High Defigition Audio 总线上的音频设备)怎么都弄不好。后来从装了系统GST不能装我用正常安装装好系统后还是High Defigition Audio 总线上的音频设备,网上查了很多资料,KB888111也装拉弄了一天还是老样子我快发疯了,有高手指教一下吗

网友:
楼主据说的KB88111是指的UAA补丁吗?
华硕好老机器都要装这个的。而且官网就有得下载的。

网友:
哇,能让大师头疼是事,关注下,学习下。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一般需要官网驱动

网友:
我来迅维实地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华硕的机器,是一个有点老的机器,华硕Z35L, 12寸宽屏的.声卡驱动打上了却无声音,喇叭也没声音,外接只有把放歌曲的和电脑上的声音开到最大才只能听到一点点声音,而且要把耳朵贴到外接喇叭上才能听到里面像蚊子大的声音,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什么软件都用过了,华硕官网也下了驱动,同型号的,但装上就是没用,主板也让卖家重新发了一块来.最后还是卖家给解决的.他给我发了一个驱动这样才能打上有声音.如果有哪个需要也可以找我要.型号是华硕Z35L.我的联系QQ:56137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