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方正S260声音不正常

楼主(2012-11-03):
一台方正的机子 说声音不正常,开机的时候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声音是正常的,就是开机的时候正常 开始听歌是正常的  大概听一分钟左右  就好像那种电不足的  或者没有声音出来 暂停等一下  有时候又正常  但是听着还是会不正常。
   换了声卡和功放芯片,还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声卡驱动重装过没有?

网友:
你外接正常的话就直接改喇叭.如果外接不正常先到官网下个原装驱动还不行就把功放这一块的电容查一下.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应该是功放周围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