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才用了十来天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11-03):
一会儿连上一会儿掉  好几天了都

网友:
是不是你自己本身的设置出现了问题,。问得不清楚呀!

网友:
不一定是路由的问题,其他地方找找原因

网友:
什么路由器,带了多少电脑。外网掉线 还是内网。

网友:
网线 终端  网口  猫 等好好查下  10几天就坏 ?

网友:
换个路由试试,看是外网掉,还是内网掉

网友:
确定是本路由的问题?

网友:
你不用路由器试试看掉线不?还是掉线就是宽带的问题,不掉就是路由器问题。再就是查看一下各个网线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驱动重新装下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外网不稳定 如果外网没有问题 更换一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MODEN有问题。

网友:
你把IP地址设置自动的不行,你在重新设置下路由器

网友:
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啊,那几天老是掉线,连QQ都上不去,后来发现是有人用软件了,现在好了

网友:
LZ问得不知很清楚!你换个路由器试一试!或者不用路由器直接接!或者重新设置一下路由器!

网友:
宽带猫的可能性比较大 直接拨号试试

网友:
你ping一下陆游,看看是不是一会一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