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BIOS是否有片选信号?

楼主(2012-11-03):
怎样测BIOS是否有片选信号?什么样的主板有片选信号?什么样的主板没有片选信号?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示波器有吗 ?

网友:
  查BiOSCS角有无电压。

网友:
最好要示波器,不同封装形式,片选脚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这个吗!只有用波波啦!查BIOS的CS的引脚

网友:
SPI总线的BIOS第一脚CS

网友(2013-04-08):
不知道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是个主板维修新手,希望能在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向前辈学习,与新手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