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N68小12V电压插上开机10秒断电,不插正常。

楼主(2012-11-03):
小12V不上只有CPU没电压,别的正常。
华硕

网友:
小12V插头是给U供电的,不插肯定没有电压啊!排除了电源的原因之后,可以查下电源管理芯片,上下场管,滤波电容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查下12V看看有没有短路,没短路打下场管的阻值,还看看电容是否有坏,换下电源管理IC都没问题就能上12V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和你差不多的板子,因为没有时间所以直接着到档口去修了,更换下管MOS管就不掉了,你着重查一下MOS管,电源管理芯片,或换个CPU试一下,我这个板换了下管就不掉电了,但我拿回店里装回机箱后,还是掉电,结果又送回去档口,更换CPU后故障排除。

网友:
换CPU也是一样,强开机上下管G极有电压输出,但电压低只有一点几V,也没有心片发烫;内存、总线、桥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