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启动电路中的热敏电阻和风扇的温控问题探讨

楼主(2012-11-03):
我拆了几个电源,在交流进线后面的保险管后面(或是在零线上),看到有的有这个热敏电阻,如下图:
有的没有,查了一下,说是为了避免插电时瞬间电流过大(因为启动时电容的容量是0,要给他充电,所以电流特别大,容易烧保险丝,而且时间长了对了桥和电容也不好),所以就加这个25度是5欧的热敏电阻。
但是,我觉得这个5欧的是不是太小了点,我一直以为,这个压敏电阻在常温的时候阻值要达到几十k呢,然后在启动后,因为加热的原因,阻值降到接近到0。 所以总觉得这个5欧的太小了。

另外,看到很多介绍说电源风扇有温控的,即温度升高,在散热片的电阻阻值减小,进而风扇的电压升高,转速就快,温度下降则相反。  但在事实中拆电源没见过有一个是这样控制的,风扇的电源全部是接到12v的黄线上,直接驱动风扇转。
所以就想问,温控转速的风扇是如何实现的?(不说主板上的4pin的风扇)   这里的热敏电阻,又是哪种类型的呢,同上面的这个一样吗?
再者,如果是热敏电阻来控制,它是直接串联在风扇的正极上,还是串联在三极管的B极,通过电压来控制?

网友:
我个人观点,这个是压敏电阻。他的作用是起保护作用的。交流短路,保险。这个电阻百分之百的烧。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

压敏热敏,都分不清,无语

网友A:
楼主,这个器件是串联在电路中还是并联在电路中,另一个问题关天风扇的温控方式是:由测温电阻加入控制电路中,由电路来控制风扇的转速。不是直接接入风扇的正极而控制转速。

网友:
ntc那个叫热敏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小!温度控制风扇的电路在品牌计算机中特别多。像联想的某款,电源有风扇控制。cpu的风扇也是控制!甚至机箱里的温度在前面板也有热敏电阻进行控制!!!控制电路有简单的三极管电路!也有单片机!

网友(点评):
其实对于不明白的一些元件,可以请教“百度”先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NTC是负温度系数的电阻,PTC是正温度系数的电阻,作用相反,各有用途。

网友(点评):
对楼主的问题根本没有解释

网友:
我看过戴尔和惠普电源里都是将热敏电阻黏贴在散热片上,风扇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器件是串联在电路中还是并联在电路中,另一个问题关天风扇的温控方式是:由测温电阻加入控制电路 ...

这个器件是串联在电路中的,不是并联的.值是5欧,我用烙铁在边上加热时再测阻值,值确实会下降.不过,5欧对电流的影响大吗? 我觉得是不是影响太小了.如果加个200欧的,可能还合适点吧!

另外,看到都是说不是把热敏电阻直接串在电路中,那用三极管这样控制行不行呢?
我简单的画了个图.本人非专业,可能出错,大家别笑话!

用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来控制发射极的电压,进而调整转速!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有理解热敏电阻

网友:
看晕了,不明白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C:
这是个热敏电阻!通过阻值变化改变控制极的电压,负温度系数!

没有回答楼主所质疑的问题,就是NTC 5D-9,5Ω,这么小的阻值,还下降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热敏电阻!通过阻值变化改变控制极的电压,负温度系数!

5欧就够了吗,为什么不弄个几千欧的,这样启动电流不是更小吗?
然后开机后再慢慢恢复接近0欧姆?

网友:
防电流冲击电阻,原彩电用的是水泥电阻。风扇温度控热敏电阻一般是接在温控晶体管的基极。

网友:
值得讨论啊!

网友:
在风扇的温度控制电路中, 也加有一个NTC,离散热片最近,阻值较大 (十几到几十KΩ),它可以感应到机内温度的升高或降低,其阻值随之减小或增大,自动调节温控电路的参数,改变风扇两端的电压,来最终改变风扇的转速, 机内温度高时风扇转速快,达到额定转速,机内温度低时风扇转速慢,达到降温,降噪与节能的目的。

网友(点评):
绝对不是5Ω,靠谱了

网友D:
目前的PC电源,都是采用12cm, 12V直流风扇来降低机内的温度的,直流风扇的电压为可调式, 当电压为最大12V时,风扇的转速为标称的额定转速,当电压低于12V以下时,转速也低于标称的额定转速。温度控制电路就是从+12V输出端取来12V电压处理后,供给风扇工作的,它根据热敏电阻来感应机内温度的变化,调节风扇两端的电压,在5V-12V之间变化,从而达到改变风扇的转速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PC电源,都是采用12cm, 12V直流风扇来降低机内的温度的,直流风扇的电压为可调式, 当电压为最大1 ...

其实我不太明白那个52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它并在基极和集电集那里做什么用?

网友(点评):
偏置用!其实你很多问题都很可笑的!恶补下基础去.....

网友(点评):
风扇要想转得有回路呀,三级得导通才行呀,这个电阻是取信号用的,简单说得取一个电压

网友:
原理大致明白,要有个电源实例方能了解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PC电源,都是采用12cm, 12V直流风扇来降低机内的温度的,直流风扇的电压为可调式, 当电压为最大1 ...

其实我不太明白那个52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它并在基极和集电集那里做什么用?

那有什么呀,谁也不是天生就什么都会的。
更何况,我从接触电容电阻到同在也才不过一个月而已,我不相信你学一个月,就有我水平高,切!

网友(点评):
四会奇翔  偏置用!其实你很多问题都很可笑的!恶补下基础去.....

网友:
压敏,热敏都分不清,无语

网友E:
看到这里我很无语,没有一人能够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还对楼主进行讽刺,当然楼主也不要生气,小小白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要是没有人给你做评,那么就不能成长,所以被人骂也是好事,不要在意。

NTC 5D-9 的阻值,我给楼主解释一下,
        这个5欧的阻值,是在此电阻没有接入电路之前,25度室温下,当由于电阻体内部发热引起的电阻值变化相对于总测量误差
可以忽略不计时所测得的电阻值。也就是说这个阻值是它的25℃时零功率电阻值。
       接入电路,那么大的电流,肯定就不是0功率了,也肯定不是5欧了。那它到底在开关接通的瞬间的值有多大呢?
      一般是有一个NTC热敏电阻阻值与温度对应关系表供查阅的。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B值,比较麻烦
     这类电阻的参数比较多:
    ①25℃时零功率电阻值[Ω](Zero Power Resistance @ 25℃): 5±Ω20%
    ②B 值(R25/R50) [K] (B Value) : ≥2600
    ③热时间常数[S] (Thermal Recovery Time Coefficient): ≈34
    ④热耗散系数[mW/℃]  (Thermal Dissipation Constant):≈11
   ⑤工作温度[℃]  (Operating Temperature): -40- +150
   ⑥最大稳态电流[A] (Max Steady State Current): 3
   ⑦最大电流时的残余电阻[Ω]     (At25℃ Imax Resistance)  ≤0.21

找了半天,还真没有找到这样的表,不过楼主明白这个事就得了,我敢说,大部分人也不知道,你别听他们一个个自以为是高手什么的,其实,我们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器件是串联在电路中的,不是并联的.值是5欧,我用烙铁在边上加热时再测阻值,值确实会下降.不过,5欧对 ...

楼主 控制三极管B级的貌似是电压吧 你这图的意思是电流控制了。。。明显错了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你的基础知识实在太差了 恶补下去吧  还有就是你拆的电源貌似都是便宜的 我是指150元以下的 那里面没有什么可研究的  该简化的保护电路还有辅助电路什么的都简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里我很无语,没有一人能够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还对楼主进行讽刺,当然楼主也不要生气,小小白都是慢 ...

就是就是,谁都有学习的过程吗,谢谢鼓励!
最近开十八大,好忙,都没时间上网。

网友:
热敏电阻 负温的 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网友:
25度是5欧的热敏电阻是正温度系数,另一个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