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机关机不能重启,

楼主(2012-11-03):
遇到一块DELL501X的HM57的主板,进BIOS能够重启,但是进第统之后关机重启的话就不能,变成直接关机了。系统也换了三个,,请教各路高手这是什么情况呢,之前IO换过,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BIOS也搞过了,不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南桥复位有问题了。。不妨换个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