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GCMX-S2主板维修两例

楼主(2012-11-03):
主板型号:GA-945GCMX-S2
一、故障现象:开机能显示,停止在报CMOS错误地方,10秒钟后自动黑屏。但是不会断电。
维修过程:在开机显示过程中,和黑屏后,快速的测试各个电压时钟正常。接上键盘,重新启动主板,黑屏后键盘的NUMLOCK的灯不再有反应,点重启针主板也不重启。仔细看黑屏的瞬间画面会右移动黑屏。插上显卡看能一直显示不黑屏,但是键盘的灯的反应也是在10秒后停止。既然黑屏瞬间画面会向右边移动,那应该和北桥有关系了,加焊北桥后,开机正常,不再黑屏。
二: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通电测试没有内存的供电,仔细看了一下,内存供电管附近的电容已经被更换过,呵呵,这个是同行拿来的主板,看来同行换电容的技术已经掌握了。心里想这个问题就是通病了,就是八脚ISL6520的问题,但是换完了以后,1.96伏的内存的供电时出来了,就是跑马到 39就卡了,给CMOS放电看看,有时候在这个情况下是很管用的,特别是换完电容的板子不开机电压正常的,清除一下CMOS 一般都能正常。 这次不管用,刷BIOS吧,刷完通电一看也是一样。 记得之前看基地公开课的孙老师说的是“39”代码出现是北桥的问题,于是焊接北桥,加焊膏上BGA,完了后通电代码一路跑,接上显示器,正常点亮。

网友:
黑屏瞬间画面会向右边移动  即判断北桥问题  很神奇
能否描述下具体原理哪

网友:
恩 学习了 很不错,就是第一个说地插上显卡能显示了有点不明白,难道一开始没插显卡还是用集成地?

网友:
这个主板是945GCMX这个 “G”就是集成的主板,那有集成的显卡那维修当然首先用集成的VGA的端口。

网友:
厉害,话说这型号的主板北桥真的没有遇上加焊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明天加焊试下

网友:
学习了,手头正好有5块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