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横条4段黑屏,是屏坏还是程序或线

楼主(2012-11-03):
补充内容 (2012-11-5 23:48):
没有办法出背景图 只能显示这些 连接电脑出现上面不到2公分图像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不一定,我今天修一个ACER和你的差不多,是线坏

网友:
用驱动板点屏,同样的结果就是屏坏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坏,和这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有通用驱动板的话接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要不在用万能表测测线

网友:
嗯!像楼主的这种现象,一般为屏坏的较多呢!昨天我就维修到此故障,跟客户说直接换屏!

网友:
目测屏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点屏一下不就全明白了,点评组件是维修不可缺少的。

网友:
什么是点屏啊。

网友:
用个万能板点下。不要及与判断屏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 测测哪里有杂波  感觉像是干扰造成的那  测评电路
换屏线测测  没发现问题 那只能放弃了

网友:
毫无疑问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配图 最好搞一张背景完整的.

网友:
为什么楼主不能用通用板什么的测一下屏呢??就在发贴的时侯你就应该 有时间测屏吧

网友:
通用的点不亮怎么办呀

网友:
通用的也只能点%60的屏呀

网友:
刚刚也搞了一台三星  现象差不多,用橡皮擦了下 屏线 故障依旧,让他拿走了,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版点屏试试。。。不一定是屏坏

网友:
一定是屏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