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T61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2-11-03):
    今早同行拿来一台T61宽屏独显的机器。拆开机器。发现一个F2的保险烧了 检测没有短路就找了个上去结果保护隔离还是没有过。保护隔离没有过一般是受控于充电电路和一个BD4176KVT的芯片 价格检查发现第59脚没有电压而且短路.用烧鸡大法发觉芯片本身发烫 果断拆掉不短路了。但是还是没有电压。向前跑电路这个电压时经过2个标有20的电阻并联来的两边都没有电压 在跑电路经过一个F5的保险一个二极管过来的  F5的保险已经开路了。换上开机OK.注意这个机器是在开机之后才有3V   5V的  待机是没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我修的多了

网友(2012-12-03):
这个机器待机有3  5V开始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维修好后  待机电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