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低

楼主(2012-11-04):
输出各路电源都正常只是功率低 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什么意思,是感觉带不动负载吗,你额定多大的电源,什么品牌,标称各路输出多少安培,你机器啥配置哦,不会玩小马拉大车的游戏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功率低的问题,你是指的是带负载能力差,还是什么。

网友:
查下 负责震荡的电容

网友:
我感冒了,该吃什么药?——这没法让人回答你的。
你应该把你的病症讲清楚,才好对症下药。

也就是不要先说你的电源功率低,把你的电源现象说清楚,才好让大家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