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卖a77td主板,通电就开机

楼主(2012-11-04):
  如题,并且不能关机。短接PWRSW诊断卡的指示灯闪烁的很厉害,不能关机。短接重启可以正常启动。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绿线连到哪个原件,直接换掉

网友:
查14脚POWERON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个不懂。。来电开机一般在BIOS里有设置。。最好给来电开机关闭,键盘鼠标网线唤醒一律关闭。不行刷BIOS。再不行换板子。。I刚来。这个是我以前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