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ell optilex 360备份下来好的bios

楼主(2012-11-04):
谁有Dell optilex 360备份下来好的bios ,我机子卡LOGO,想刷下BIOS看下。哪位大神有的话支持下

网友:
卡 LOGO, 一般为 USB 哪个端口坏了,或者说 是里面的哪个PCI ,内存卡芯片坏了,你先试一下

网友:
肯定了是主板问题,先卡LOGO,后换了桥卡在LOGO过后一步(有硬盘情况下),无盘就是正常的了现在

网友(2017-06-23):
我刚刚就是这个问题,看来要换桥了。刷了没用,还是换桥吧

网友(2017-09-11):
看来这机器卡系统logo 是通病啊,U盘pe 都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