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求求助:PCI复位有波 电压1.8

楼主(2012-11-04):
     型号: 梅捷G31  全板复位有波,电压1.8V 各大供电电压正常。

  拆 声卡 网卡 COM口 换I/O 南桥 北桥 故障依旧        无意中将8脚SPI BIOS拆掉主板会有复位
电压3.3 且无波 第一脚片选 能正常收到南桥的波形。。。   有修过次累故障的朋友希望给点思路!!!!!
=====================================================================

修这块板 换那么多东西 是为了知道到底是那出的问题 和什么维修费 没有任何关系
            要是回复什么值不值得 就免开尊口!!

网友A:
量下全板总线吧

3.1

网友:
没弄明白楼主意思,是不复位,还是复位不跑码?还是有平台复位,没有cpu复位?

网友:
其他复位测试点电压正常不?全板电压再测一遍,南桥好像有个1.05v电压,好好测测这些小电压,vrmpg,pwrok也要好好查下,,就按不复位来修呗。

3.1

网友:
复位挺让人头疼,先看A15脚有无复位,要是A15有复位的话,说明北桥也已经有复位信号了,但是北桥要想去复位CPU,必须是在北桥电压正常,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去复位CPU,提示一下,775主板有的不上CPU,不会发出复位,=。仅供参考

网友:
  测试PCI IDE PCI-E 复位脚电压只有1.8V 有波 诊断卡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全板总线吧

   你是要量总线的供电 还是阻值  总线: CPU到北桥的总线  还是内存到北桥。。 有多少组总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