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3.3V电压形成的困惑

楼主(2012-11-04):
在ATX电源中3.3V形成共有3种形式:1,主开关变压器有3.3 V的绕组,这和其12,5V形成一样,通过整流滤波获得。
                                                         2,主开关变压器没有3.3 V的绕组,通过5V,线性稳压,配合431获得。
                                                         3,主开关变压器没有3.3 V的绕组,通过互感线圈降压获得(这个就不懂了)

请各位老大解释一下,主开关变压器没有3.3 V的绕组,通过互感线圈降压获得是怎么一回事,最好能给图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讨论过的,用的磁放大电路将5V降到3.3V,稳压。

网友:
我也不会修呀,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分立器件组成的电路真的很难计算。

网友:
在百度文库里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可参考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5bbdc14b767f5acfa1c7cdb4.html

网友:
主开关变压器一般是没有3.3 V的绕组的,它是从5V稳压得来的.

网友:
没有我要的答案,你给的资料里的3.3V是整流滤波形成的,有单独的绕阻

网友A:
你明白老式吊扇的调速原理吗?去查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读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互感线圈不知道?那你知道变压器工作原理?

网友:
互感器主要限流或叫遏流,在这个东西测得3。3V应该是它前面的器件过来是5V以下的电压在过了它后形成的压差,这个可能是设计者计算好的。

网友:
不是互感器 是自感器 3.3V有个稳压电路 当3.3v电压高时 增加电感线圈里的反相电流 是自感量增大 减少电流 起到减压作用,实际上你仔细看看 3.3v和5v 实际是同一绕组 整流而来 正向二极管 整流出来是+5v  反相二极管 是-5v 通过稳压电路 将+5v 和部分-5v 在电感上叠加 就能调出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明白老式吊扇的调速原理吗?去查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读一下就知道了。

老是吊扇的调速器就是个变压器吧,从一个大的线圈中抽不同的头出来,进而给到吊扇上是不同的电压,是吗?
小时候好像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帖的讨论: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2334-1-1.html

看来看去,根据我个人理解,我认同你的观点,电感有两个电压一个是外部外加电压,一个是它自身所产的感应电动势,这两者是相反的,感应电动势的产生是依靠磁通量的变化,那么L13(电路中)中能改变这种方波所产生的外压,只有靠电感线圈自身的能力(比如线径,磁芯等),还有就是直流参与稳压。通俗来说,一个要变化(交流),一个反方向阻止变化(直流),这就是参与稳压。如果直流和交流来自一个方向,这就是滤波。最后问一句老大,从前是做什么,很精通电子电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是吊扇的调速器就是个变压器吧,从一个大的线圈中抽不同的头出来,进而给到吊扇上是不同的电压,是吗? ...

对,它就是一个电抗器的原理来控制3.3伏的输出。

网友:
学习了,看过留言

网友:
大致是改变次级的输出周期,就是调整占空比,像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