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迅维,发个远程刷写BIOS解决K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2-11-04):
     来基地第8天,星期6,突然接到一个客户电话,客户说他有台电脑键盘用不了。换了几个New键盘都没有解决,于是叫我去帮他看下,我再基地,怎么去啊。坐飞机也得2小时啊,但是I没飞机啊。以后买一个。于是我说您给那台机器开启,我远程弄。
    1: 首先远程连接到系统,查看Ps2驱动有木有异常,结果都Ok。
    2:刷写BIOS。这里问题来了。刷写过后网卡Rom启动肯定是关闭的。老板是电脑文盲,肯定不懂怎么开启。不开启就进不了系统,无盘环境,没办法。于是下工具修改。AMIBCP346
AMI Win Flash,这2个是必备工具,然后到ECS官方下载了780M-A2的BIOS。修改的地方如下图:

修改好后用AMI Flash win版刷新。
我刷新 过后重启,老板居然说能用了。呵呵。大功告成。经过这样修改后还有一个优点,突然断电后BIOS有时候会掉设置,但是我默认设置就是根据自己设置的。所以就没问题了。

初到Xw,由于本人没有接触过硬件维修,只是一个换件大师,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我擅长无盘,系统。Delphi。可以交流。
最后感谢CCTV,感谢CCXW。

网友:
大家都是从换件大师过来的

网友:
没想到bios这么容易坏。尽管系统显示的驱动是好的。

网友:
原来键盘不能用是BIOS的问题啊,那么我遇到过网卡认了不能用,会不会也是BIOS问题呢?

网友(点评):
如果你用过Nf的主板就知道。有个通病。。网卡经常不能用。用手摸网卡接口里弹片就好了。Nf的网卡这种问题多。我也不知道是啥问题。反正手进去一摸就Ok。刚来的不懂理论。不要笑我。

网友:
哦,谢谢指点,学习了,你比我强多了。我软硬都还是一个新手。

网友:
看来,BIOS故障导致的问题还真不少,准备一个编程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远程搞定了 厉害

网友:
楼主麻烦你说一下,如何把主板的LOGO修改掉啊,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bios.net.cn/建议您到这里去看看。替换图片是完全可以的。modbin 还有一般使用mmtool这2个工具替换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一直想学无盘可惜不知如何入手。楼主改BIOS很牛,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你真是太好了,跟你学到了知识!谢谢

网友:
高手在民间。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搞。你这是不是直接修改BIOS?。。。。不是有软件直接在window里面刷bios的吗?,刷好直接重启完事,为什么又要修改那个。真心不明白求解析。。。。换件菜鸟一名

网友(点评):
刷了BIOS。BIOS的设置就恢复了默认设置。默认设置网卡启动时关闭的。所以需要修改,让他默认开启。这样就不需要别人去设置了。

网友:
的啊?

请问一下远程无盘是怎搞的啊?是不是那种有台主机,没硬盘也可以进入系统啊?怎搞的啊?需要什么啊?还有远程ghost怎搞啊?新手求解

网友(点评):
远程Ghost很简单,你找个onekey这个软件,然后给Ghost包下到客户的盘,然后运行这个软件,选择恢复你的Gho文件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想网刻,比如你要刻100台相同的机器,就用PXE网刻

网友(点评):
无盘需要一台服务器。如果带的机器少,普通机器就可以,还要无盘软件,破解的用锐起多。需要这方面的指导可以联系我。

网友A:
onekey?不是一件还原系统软件吗?我问的是网络ghost啊。就是一台主机做服务器,然后客户端那些机器网卡启动然后开机就检查到ghost 开始ghost系统在客户端这种啊,这种怎么搞的啊?请问。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些说要用sever系统,带那个dhcp什么的?还要用个ghost企业版,但那个ghost企业版只可以做个软驱启动现在哪有软驱啊,求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ekey?不是一件还原系统软件吗?我问的是网络ghost啊。就是一台主机做服务器,然后客户端那些机器网卡启动 ...

您去下载一个maxdos PXE版本。自带PXE DHCP启动。

网友:
楼主麻烦传这两个修改软件上来,大家给人加分。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需要这样的软件,虽然网上可下载,但大费时间了,而且不确定完好能用,为了提高大家的工作效率,你就抽空传一下怎么样

网友:
你好,师傅,听你说下载啦那个的确好像是可以网络GHOST啦,但有一些不明白就是“位置如果您使用的是硬盘版、光盘版、U盘版则这个地方不需要设置,直接点击保存。如果您使用的是PXE网络启动版,请在这里选择这些文件的所在位置”这里的硬盘版,光盘版,U盘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网络ghost就选PXE这个。
还有这里“进行网克的IP地址段,请注意:尽量不要使用与现有网络的同一网段进行网克,否则会出现IP地址冲突,如果您在这里修改了IP段或子奄码,则也需要将您(当前的这台要进行网络克隆的服务端机器)的网卡设置为与您修改的同一个网段或同一个子网奄码。”是不是服务器的地址要和本机的是同一IP段啊,但又不可以和局域网同一个ip段?

网友(点评):
是啊。比如你使用的是192.168.0.1-192.168.0.254的IP段。你网刻的那个机器你就最好改成192.168.1.1-192.168.1.254这样避免DHCP的地址和正在使用的地址冲突。

网友:
楼主很强大,我一般都摘下BIOS 刷的

网友:
刷bios也能搞得好...见识了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AMIBCP或者MODBIN对于维修人员最好慎用,修改默认值等参数的厂家工具,由于版本以及加密的原因很多BIOS修改以后是没办法启动的,如果你有编程器倒是可以玩玩。

网友:
我改过精英H61的。。刷了直接不显了。。。我叉!

网友(点评):
只要不动关键部分。不会出问题的。我修改了N多BIOS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远程搞定了  太 厉害

网友:
看了一头的雾水{: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我这里做网维现在难做多了,别的地方不清楚,累,不做网维这一年多舒服多了,

网友:
强悍 如果非要加两个字 就是非常的强悍

网友:
一般的不要捣鼓BIOS,这个基本等于没事找事,尤其是远程。要是刷黑他可不会原谅你。当然他要是不能开机另当别论,反正不能开机,你就是刷黑最多也是不能开机哈哈。

网友:
软件运用得好

网友:
请教一下
刷写过后网卡Rom启动肯定是关闭的。
无盘环境没有遇到过,如果手动怎么开启。
有盘环境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2012-12-04):
你打开网卡设置那里。一般有个PXE ROM 给他的值改成Enable就可以了。默认是禁止的。

网友:
楼主太强大的!!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进修BIOS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