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度烘烤cpu座成这样子啦,让我情何以堪

楼主(2012-11-04):
看图,有的cpu座质量很好,100度没有任何变形。可有的杂牌东西,100度烤一下,就成了歪丝瓜啦。
上次烘烤笔记本外壳100度也有部分塑料部件变形严重。
得出结论。一般塑料烘烤,温度60度是保险的。温度85度一般都通的过的。
温度100度,仅有部分质量好的才可以。

肯定是你的风枪温度不准,这温度该有200多度了。
难得楼主有时间做这种与维修没多大关系的事情上^_^
弱弱的问下 你烤这个干什么呢
这个不是CPU座,这个是散热器座。这个肯定不耐高温的哦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 塑料的  100度不是要它命3000了么

网友:
风扇支架普通塑料不耐温的,应该拆下再烤的。

网友:
是啊,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塑料部件在烤之前全应该卸下来。

网友:
弄点羊肉烤烤不比烤CPU座好呀,羊肉烤熟了还可以吃

网友:
100度普通的塑料肯定烤翘了

网友:
初看到照片,吓一跳,以为CPU温度高到可以让CPU座变形!
原来是在测试!

网友:
应该拆下CPU风扇固定座再烤,这个不耐高温的。

网友:
普通塑料还能烤,一烤很容易变形。要拆掉才行。

网友:
肯定变形。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把一个AMD的后座子烤变形了。不过赶紧压过来了,还能用。

网友:
这个做桥和去湿气时候都要拿下了的

网友:
CPU座烤烤还可以,散热架烤烤就成浆糊了

网友:
楼主真有心啊!

网友:
你在考验它是不是塑料吗?

网友:
这样看来inter的CPU散热器设计的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胆在心细,楼主心不够细哟,别拿客户的东西来做试验,不知道你的CPU坐子焊好没有

网友:
呃。。。。估计楼主是在测试塑料的耐温度

网友:
一般这些塑料都要拆下来吧

网友:
有啥情何以堪的,换个得了 又不値几毛钱

网友:
楼主,你这成烤红玉了!不过别灰心!慢慢来!

网友:
烤的时候这风扇座要拆下来的。

网友:
这些个要拆下来的!

网友:
高手  高人啊

网友:
遇到人才了,居然固定支架都不取就做BGA,还怪塑料支架质量不好……
BGA作业时 CMOS电池 麦拉 固定散热片的支架都需要取下 假设更换CPU座子 CPU旁边的滤波电容需要用高温胶带保护 BGA的芯片晶圆需要贴醋酸胶带保护

网友:
不会吧 cpu的座子 还是挺耐高温的。。可是大家可以说说cpu座子的耐温可以到多少

网友:
这种帖子也发出了

网友:
楼主这个散热支架考成这样,那内存插槽和其他塑料件有变形的吗。

网友:
478的 板子  现在 还修吗 我们这边都是  直接扔的、

网友:
这塑料,100度不行了,何堪BGA 即使你设置100度最终肯定高于100

网友:
这种塑料不能耐高温的

网友:
把烘烤工序总结了三个档次,算楼主有经验吗?其实塑料怎么能够拿来烘烤?CPU座烘一下还可以,塑料件用一般的电吹风吹一下就行。

网友:
普通塑料放在开水里面煮一下,也不会变成这样的。

这样子,肯定是楼主用的风枪什么的温度不准,

主板上的塑料件在bga上200度都不会变形的。

网友:
就是啊!烤这个做什么啊?不解

网友:
做BGA烤不到这个风扇座吧?

网友(2012-12-05):
上次烤主板,北桥的散热片忘记取下,结果,固定的弹簧卡子受热给弹得无影无踪了。现在我就会在上主板前仔细先检查还有哪些塑料部件没有给卸下来。你是忘记了还是故意测试的呢?不解!!!

网友:
用什么烤的啊

网友:
这个在维修的时候是一定要先拿下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