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4921P 加电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2-11-04):
   刚接到同行送来的机器,我看了一下,网卡动过,而且引脚还连着,我处理完之后,对每个电感、二级电压、和公共点对地打了一下对地阻值,均正常,我便插上电流表,待机0.006,按了开关电流走到0.016马上掉。
    接下来我测了一下在掉电前的瞬间各个电感的电压,结果发现除了系统3v 5v之外,别的都没有,现在我测了io的工作条件发现没ACIN,

ACIN 来源于PU1 ,
这个比较器1脚输出电压为19伏经过PR209之后就只有0.38v,然后我就把ACIN对地打了一下阻值为180明显太小,这就说明是ACIN的负载出了问题,我就逐个排查了一下它的负载,
发现Q3阻值异常,拆了之后让后又测了ACIN的对地阻值786正常了,找个场管换上去,然后插上电源按了开机电,亮了 ,这台机器就这样修复了

网友:
楼主不错,这应该 算是秒杀吧

网友:
楼主实力很强悍啊

网友:
图纸就是好东西呀。

网友A:
楼主怎么就突然想到acin这块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就突然想到acin这块了呢?

这是查io是否工作 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