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源供电正常,但主板进不去系统,换电源可以进系统,诚信求教!!

楼主(2012-11-04):
昂达滚珠王额定300W,开机跑马20,然后就不动了,一直黑屏,更换电源进系统正常!测量其各个线的电压,除了绿线4.45V,其他都正常输出!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可能该电源的负载能力差了,你查看下相关的各路输出的电流。

网友:
擦内存..换硬盘数据线..换硬盘..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带载能力差,

网友:
等明天我用这个问题电源带下别的主板看看先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低啦,,,

网友:
用这个问题电源带下别的主板试试

网友:
新的电源吗? 旧电源的话  看是不是里面电容是否有鼓包的。

网友:
估计是带载能力降低引起的。检查各个滤波电解性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