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引脚定义求解

楼主(2012-11-04):
芯片的引脚定义里面的英文都是一样的吗,只是位置不同是吧,哪位可以给我翻译一下吗,谢谢了,知道多少就写多少吧,谢谢了

网友:
http://s.chinafix.com.cn/f/discuz?mod=curforum&formhash=708a736b&srchtype=title&srhfid=50&srhlocality=forum%3A%3Aviewthread&sId=1844322&ts=1352000316&cuId=491598&cuName=lengshui&gId=12&agId=0&egIds=&fmSign=&ugSign12=&sign=f4c48e3b7209cdafa386aaffa3b4e9e9&charset=gbk&source=discuz&fId=50&q=%D0%BE%C6%AC+%B6%A8%D2%E5&srchtxt=%D0%BE%C6%AC+%B6%A8%D2%E5&searchsubmit=%3CSTRONG+class%3D%22xi2+xs2%22%3E%CB%D1%CB%F7%3C%2FSTRONG%3E 你要搜索下再问啊

网友:
不同厂家的英文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意思是相同的,这需要你多看电路图,然后做总结。

网友:
去基地好好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