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DWA108-A 可以用什么IC替换呢

楼主(2012-11-04):
DWA108-A 待机状态下  3,4脚都为5V    7脚为4.5V  其余都是0V
                    短接绿黑下 3,4脚都为0.9V  7脚为4.5V  其余都是0V
是不是这个IC有问题了

求高手指教一下这个IC的电路图  和 替换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我传的这个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5MzcyfDVmMjI5ZGIyOWM1ZDYxZWIxN2VjOWQwOGExMGJhZTYwfDE3NzgwMTM5NTk%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DWA108的3脚控制光耦,4脚接PS-ON。待机状态下3、4脚呈高电平是正常的,短接绿线(PS-ON)4脚呈低电平,3脚也呈低电平也是正常的。你看看光耦前面电路。

网友:
DWA108可以和TPS5510P代换。

网友:
你好 我现在  短接绿黑下 3,4脚都为0.9V   应该是低电平了  但是电源还是不能够启动

那我应该查查哪方面呢

网友:
跟着3号脚追线查

网友:
查DWA108-A 3脚所接光耦,再查光耦前面的IC,看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