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不充电

楼主(2012-11-04):
如题。I3机器。电池换了,原装适配器。芯片 ISL38731 换了新的。。上下管换了。。在系统里面显示正在充电。。。但死都充不进。。。求助。。。高手请指点。。。
芯片

网友:
你查查那些信号了

网友:
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的MOS管,如果损坏的话一般会造成外接电源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电源管理系统误认为一直接上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