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华硕k43t板子或者点位图,请教一下这两个元件的标号

楼主(2012-11-04):
两个并排的电容,进水腐蚀了,现在测焊盘之间的阻止是0,不知道这两个电容标号是什么,通到哪里去的。

网友:
先临时不加电容不可以点亮吗?

网友A:
我想应该不会是电容吧。如果是就算不装也应该不会影 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不会是电容吧。如果是就算不装也应该不会影 响。。。

电容都没有了,跟电容就没有关系了。

我现在是要知道这两个电容通到哪里去了。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滤波电容吧。不要也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吧。不要也无所谓的。

我已经说了是电容了啊,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我想知道他们连到哪里去了,

网友:
坛子里有点位图吗?

网友C:
去找个电路图看看去啊

网友:
这种点位图估计难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找个电路图看看去啊

有电路图,没有点位。

现在这两点都是对地短路,没办法跑线啊。

网友:
这个不应该很稀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