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知道这个蓝牙上面BGA芯片的仁兄

楼主(2012-11-04):
如题:西门子的蓝牙模块,故障是能检测到无数据传输,求解?(已确定此模块故障) 上面的芯片哪里能搞到?谢谢!

网友:
给你份芯片的图纸查查看吧。

网友:
检查下晶振

网友:
看下淘宝网上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弱弱的问下,不能用HP的蓝牙模块改个么?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试着找个别的蓝牙模块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