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图纸怎么看,本人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2-11-04):
笔记本图纸怎么看,哪些是重要脚位,电压是多少V,什么脚高电平,什么脚低电平的,越详细越好。请各位指点,如果要有报酬,请单独联系我

网友:
下载资料看看,这些搞不清楚的建议去培训机构培训一下,虽然不会对你的技术有多大的提升,但还是可以让你知道一些理论和常识的

网友A:
培训过了,我看那的老师也不懂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每个零件的作用,比如电容电感的放电的电压方向,电流流向,这是最基本的,聊解这些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看你还是先参加迅维的远程吧

网友:
我也一样。看到电路图头都大了。简单的还能看懂。复杂的就老火了。

网友B:
呵呵! 从电子元器件开始吧! 一开始就想看懂图纸!!  估计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从电子元器件开始吧! 一开始就想看懂图纸!!  估计是有一定难度的!

元器件什么的都懂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芯片的脚位哪个脚的电压是几V,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没有事情,多BAIDU一下,,多看一些图纸慢慢的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什么的都懂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芯片的脚位哪个脚的电压是几V,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那你首先条件是要看得懂 电路图上的英文信号供电的意思 例如:WIN  EN  REF。。。。 再个就是 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 的 图纸 带 上电时序   时序 上 标示电压  是开机 钱有 还是 后有  多看 时序  自己 化图 化出 上 电  时序   开有 待机 南桥 和 EC  工作 的 条件    这事情 急不过来 多跑 电路   先把 电路  跑通了 在去 学习 修 电路 吧

网友:
可以找个简单的芯片PDF资料看看,电路图不是那么容易就看得懂的,估计也没谁会告诉你哪个信号什么意思,这些都是自己慢慢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培训过了,我看那的老师也不懂

我 也是,那师傅 都不 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什么的都懂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芯片的脚位哪个脚的电压是几V,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我就是看不懂引脚定义。。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看不懂引脚定义。。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补充。也就是信号定义

网友:
信号的意义很复杂的,慢慢的来吧,明年要去基地。

网友D:
我上过培训班,老师很差劲,啥都没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过培训班,老师很差劲,啥都没学会

是的,都是骗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