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加电自动开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11-04):
今收到一本,联想B460,来到的故障是不触发,然后我开始刷BIOS,开始刷了三个,不管用。打算放弃,最后又刷了一个,好了。正常开机,进系统。然后关机。关机时,屏幕关了,但是开关灯和电源指示灯还在亮着,风扇没注意是否还在转着,用恒流源通电,发现关机后电流还在0.7徘徊,然后我断电,以为还是BIOS的原因,然后我又开始刷BIOS。刚开始刷了五个,故障依旧,还是不关机,刷到第六个时,不开机了,以为是BIOS的原因,我刷第七个还是不行,然后我就还原它原BIOS,还原之后,通电自动加电,电流跑在0.9多,不显示。我郁闷了,我只动了BIOS,其他也没动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基本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换个EC试试

网友:
应该没有用的   我换过EC了  没有用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2012-12-04):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是光加电,无显示

网友:
一,换个BIOS芯片再刷一次试下,因为BIOS芯片坏了也会出现新刷进去的程序出错的。二,换南桥,因为coms信息是保存在南桥的,如果南桥坏了也会不停的重启或关不了机等。而且你也已经换过EC了现在最大的可能就在这两样上了。

网友:
对,可能和EC有关系,我个人认为

网友:
看看屏上面的开启背光信号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了 ,插不插内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