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故障

楼主(2012-11-04):
华硕z99N笔记本电脑,开机键不能开机,音乐键开机后,屏暗。但是可以按开机键,关机。。。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下图中查下排线线路是不是接反了或者改过

网友:
华硕的我也修道过这种问题。多数是通病。看看屏保座子坏了没有

网友:
把那个音频排线拔掉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