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M_S2主板不跑码???求思路

楼主(2012-11-04):
一块技嘉M61PM_S2 V1.0主板不跑码,按照NV的时序,先测内存的电压有1.85V,DDRVTT有0.92V,测Vcore电压是1.1V,接着测总线电压有1.19V,接着测CPU_RST有1.85V,并短接复位针会跳变;测CPU_PWRGD有1.85V。还有一个VDDA有2.5V;晕死,好像电压都出来了,怎么没跑码?接着测PCI A15脚有3.3V,短接复位针会跳变正常,测IDERST有5V,短接复位针跳变复位正常,测PCIERST(A11)为0V无电压,不正常,测网卡(RTL8211BL)根据图纸找到1脚RSET是0.63V,不会跳变,还找到了一个57脚MII_RESET为0V;接着测声卡的11脚,待机是3.3V,上电变0V,短接复位针不变化,这个不知道是否正常?BIOS去刷过了,甚至还换过芯片刷过,故障依旧。

补上一个:LPCRST:测IO(IT8716F GB)68脚,有3.3V,短接复位针有跳变。还有测各个复位脚没短路。

现在的问题是
1、为何PCIERST无电压,难道这个是要跑码了之后才会出现的?;
2、网卡也无,不知道是我没找到复位脚?;
3、声卡的复位是待机有3.3V,开机0V,这个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请哪位师傅帮忙给个思路啊

网友A:
图纸PDF文档加有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PDF文档加有密码?

附件上面有说明啊

网友:
换io试试看,技嘉的复位可能用io延时了,pcie的复位应该就通io了,先换个io试试看吧,gb的io坏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件上面有说明啊

不好意思,俺是新手!

网友:
看了图纸,发现是桥发出的。

网友:
上次修了个,换晶振边两个小电容,试下

网友C:
先加焊桥  看一下pci槽b16有没有时钟,cpu有没有时钟,拆网卡,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PDF文档加有密码?

密:rma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焊桥  看一下pci槽b16有没有时钟,cpu有没有时钟,拆网卡,换io

PCI B16有1.62V电压,CPU时钟有0.93V电压

网友D:
看下IO是不是带GB的,是不是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IO是不是带GB的,是不是换错了

IO没换,暂时没找到这种技嘉专用的IO。不过根据测量,感觉IO没问题,反而越来越感觉是桥有问题了。唉,没BGA,换不了桥。

网友E:
查下PCIE_16X的A11脚连接的电容C1151
此信号还送给桥作为P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PCIE_16X的A11脚连接的电容C1151
此信号还送给桥作为PG

其实我找了很久找到这个电容,但是这个电容我找到编号,而板上没装。所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拆网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PDF文档加有密码?

有加密,密码注明写的有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很多都说是桥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判断的??还有不知CPU测试灯不知道是否可以测试?我测试过,灯全亮了的。而且还测试过灯座上的每个数据线检测点,都没发现问题。由于BGA是在太贵了,买不起啊。所以一般遇到桥坏的都放弃了。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忙提供个思路啊???

网友:
M61PM_S2 V1.0
的板子,桥空焊或桥不良的概率很高!

网友:
良好的分析问题的

网友(2014-04-17):
主板修起来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检查一遍· · 没供电修供电 没复位修复位  如果都有了 教你个嘴快捷的方法,,挂挂CPU的槽··焊焊南桥北桥· · 刷刷BIOS···如果你想根据理论维修· · 先打值  假负载打CPU到北桥的总线 值要一致不能误差不能超过3 还有PCI插槽的总线·· · 反正出了哪条总线出问题 就干跟哪条总线相关的原件···干就对了· ·

网友:
很多时候CPU有问题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我碰到这种问题一般都先干北桥再说,成功率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