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代号是怎么回事啊?371 374 A1226 A1278??求 解!

楼主(2012-11-04):
苹果代号是怎么回事啊?371 374 A1226 A1278??求 解!那位大虾有详细的代号啊,最好是那个板号相对应该的代号!谢谢!!

网友:
A开头的是机器大型号,像313,373,之类的是小型号,具体来说,大型号一样,根据配置的不同,会分出几个小型号。我一般都看机种型号,厂里就是这么叫的,比如说k6,k99,同一机种也有高低配,点图,线图没有区别,只有CPU的,显存有区别。同一机种跟据配置对应小型号。大型号一样,外观是一样的,但里面用的主板不一定是同一机种的,可以根据配置去查小型号,总结的多了,一看小型号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