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30 不认硬盘

楼主(2012-11-04):
机器开机在BIOS里面检测不到硬盘 用U盘PE启动  都可以! 硬盘接口供电3.3V  5V  都正常 好像AD线中间有个耦合电容!  电容两端 没有任何电压! 不知道 是否是南桥有问题。?

在偶然的时候 斜着看主板上的硬盘接口!居然有点往上翘! 直接压回去  就能检测到硬盘了  应该是接口 没接触到! 不知道 会不会还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修这个问题的话先测那4个耦合电容接南桥那边。一般是对地市300多。而且是一样的。另一边接硬盘的再测看它短袖了没有,如果是对的话。再耍个BIOS试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南桥。

网友:
南桥 时钟

网友:
电容两端没电压肯定不正常了,测一下电容的好坏,如果是好的,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