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TX电源里的大散热片取下来

楼主(2012-11-04):
本人的单位经常要修各种电源,想求教一下各位大虾,如何把ATX电源里的大散热片取下来

网友:
先想办法拧掉散热片上固定元件的螺母,然后用不锈钢空心针(电子元件店有卖的)配合烙铁拆下电子元件,剩下散热片很好拆,一般情况都适用,有些散热片是L型的,没拆过

网友:
用功率大点的电烙铁、小螺丝套筒或螺丝刀子和吸锡器,很容易的,常做。

网友:
这貌似没蹊跷吧?

网友:
经常修电源的话,没理由不会拆下散热片的。用大功率烙铁+吸锡器+螺丝刀

网友:
用大功率烙铁然后上吸锡器,带管子全部一起都拿掉。不要想在板子上直接去掉管子,电源里元件很密集螺丝刀无从下手。

网友:
做二手电源的啊,呵呵。

网友:
还可以用吸锡绳吸走散热器焊脚的锡,很容易取下了。

网友:
用功率大点的烙铁+吸锡器

网友:
用大功率烙铁+吸锡器

网友:
大功率烙铁+吸锡器,除掉所有焊锡后,涂上优质焊油,镊子配合烙铁,即可分开脚和过孔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