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ASUS X81S灰屏

楼主(2012-11-04):
接了台华硕X81S本本,开机后灰屏,跑电流正常,屏也换过,显卡也重做过,故障依旧,有没有大师出来指点一下
华硕
显卡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呢,量一下,楼主说的灰屏,是有光无显示的那种吗

网友:
就是没找到一样的屏线呀

网友:
说的很模糊呀 发几张图也可以看看 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只有灯光亮 查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