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14331上CPU掉电维修

楼主(2012-11-04):
(图片)

网友:
以把2相供电的下管全部拆了,共四个,用万用表量的S 级到D级的偏压还是80多,四个都是一样的,没理由啊,四个下管全坏,不管了,再找找看主板其他供电有无用到这个管子,一搜,还挺多的N-FDS6676,就拆了一个下来量量看,心凉了,正常的
想问一下  ,偏压是什么?是指阻值吗,s到d的阻值应该很大啊,g级不加压。

网友:
是很大,你用万用表测得,大概是500多的样子,就是场馆里面的PN结

网友A:
把BIOS拆了跑电流一样就是电压块有问题?有点不对劲吧?

网友B:
在怀疑某个芯片有问题后,断开其某个功能性引脚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楼主看来是得到了真传,基本上可以出师了。呵呵,利用拆除BIOS芯片来判断是供电,还是跑码引起的掉电,这经验对新手来说是很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拆了跑电流一样就是电压块有问题?有点不对劲吧?

这只是个人见解,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怀疑某个芯片有问题后,断开其某个功能性引脚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楼主看来是得到了真传,基本上可以出师 ...

楼主都是版主了,出不出师。学无止境,师傅也没个标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是版主了,出不出师。学无止境,师傅也没个标准,呵呵,

出师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比较多。而且很多东西学的更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怀疑某个芯片有问题后,断开其某个功能性引脚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楼主看来是得到了真传,基本上可以出师 ...

关于楼主说的我个人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些厂家设计的主板检测不到某个电压的PG也会掉电,断开芯片的使能脚该组供电出不来,PG也自然出不来也会掉电;关于拆除BIOS来判断是供电还是跑码引起的掉电,我也有疑问:太多数笔记本的主板BIOS都是参与触发的,拆除BIOS根本没法触发,请问楼主是上电后拆除BIOS芯片吗?真心求教,没有存心找渣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