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LS-P5kRMA 主板

楼主(2012-11-04):
一块ALS-P5kRMA 主板 上假负载测有CPU供电,装上真CPU 就没供电了,CPU上别的板正常
是哪出问题了啊

网友:
很期待你的维修答案,我怀疑CPU供电短路。

网友:
先测内存供电 还有桥主供电  正常不

网友:
什么U啊 板子兼容不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正想换CPU供电   手头找不到哇  ALS-P5KRMA主板    L6713A 芯片

网友:
杂牌的板子,找都难找

网友:
应该是芯片带不起负载所导致,楼主真心想修的话,我想芯片也不是难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