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

楼主(2012-11-04):
修到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超薄的,通电电压正常,但连接上VGA线后就黑屏了,刚开始以为是程序的问题,从论坛上下了个程序,刷过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测测红绿蓝三线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65欧左右,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背光出问题啦,看看是不是隐隐约约有图像但没有背光。

网友:
红绿蓝   行场   都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