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之星电源 爆点阻

楼主(2012-11-04):
紫线和黄线之间的电阻冒烟 了 求思路
电源

网友:
有没有测电压呀,如果你测待机和12V无无短路的话,那这二个电压可能失控升高了。还有楼主没有说明电源是在待机时还是电源正在工作时冒烟的,如果在待机时就先修待机电路

网友:
现在是那不正常?主电源还是辅助电源?

网友:
电源接手后通电,短接黑率绿,发现冒烟, 赶快断电 打开后发现有4个怀孕的电容,没找到冒烟的元件,再次短暂通电,就发现是电阻冒烟了,,,,,位置在紫线和黑线之间,这个电阻两端连接紫黑 在紫线接PBC板的上方5MM处。

网友:
可能是假负载电阻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