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维修笔记本CQ40 507AX进来你不后悔

楼主(2012-11-04):
前阵子在收破烊的地方买了一个
笔记本
的电源适配器才五元钱,当时是次级处有一光耦处一处线断裂。于是维修好就就好
用在笔记本上了,用了不到一小时适配器突然发热严重再次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没有电压了。用好的适配器只见电源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这下可好五元钱的破烊报废了一台三千多的笔记本呀。我只是一个修电视安装大锅的电工。修笔记本也只是装装系统。我也没有办法。拆下外壳在电源进线处拆了几个八个脚的贴片如P102G6758Z 基本上八个脚的贴片拆了两个插上电源适配器还是闪闪。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源进线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思。没有完全短路有明显的正反向电阻。后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想电源适配器是相当完美的开关电源设计。负载稍微有轻微的短路都会保护。此时电源闪闪的就是很好的证据。我又放下心思来想电脑一直是用的好好的就是用了一个我修过的电源适配器才发生故障的。这台笔让本芯片方面一定没有多大的问题。因为电源根本上就进不了,所以测量电压也是不可能的。搞照电视的基本原理。想想这样怎么办。在网上下了笔记本的电路打开看不太懂。只见大部分是8个脚的贴片所组成的供电。和电视的线路图比起来。原则上是更简单点但都是不太熟悉。后来我想既然用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会自保的话。何不用台式机的P3电源那个五V电源的电流可是达到了二十安。笔记本的电源是19V上个5V的电源是觉的不会出问题的。如果那个元件短路的话就会冒烟的。想完拿出一台老的不能再老的P3电源用根线把绿色线和地相接风扇转了。五伏电源输出了。把它接在笔记本的电源口仔细拿着主板。生怕出问题。也做好了准备随时断电的可能。插上去只见电源口的一个八脚贴片PQ103 DV9R1T冒烟了。我要的就是这个马上断电把这个东西拆掉。再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通电。虽然没有短路了可是笔记本等于没有插电源似的没有反应了。又经过仔细看电路走向这个我拆下的东西应是一个开关元件输了一个脚电源就通过它送到下一级主板。它会冒烟应该是它成受不起太大的电流可能问题还不是这个引起的。我就干脆用一根电线把它直接连起来再用五伏电源开机只见这个在主板的处不是冒烟这么简单了。只见一个小小的贴片电容发亮了。有又激光一般剌眼。我二话不说。把它拆下用万用表量一下。果然有电阻。小电容是根本上不可能有电阻的。我的焊工也不好拆下本来是要装回一个去的。但是在废的MP5上拆了几个都太大了装不下。只好装回去试机一按电源开头终于看到电脑熟悉的英语了。这次坏了那个贴片集成块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我也不管了。电容也没有了。我也用了。试机一上午没用再出现问题了。用。最后和大家说说我只是一个修家电的对太多的笔记本的电路也不太懂。但是什么东西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不要像年轻人只会玩游戏。什么都不懂也要对自己用信心。我经过人生这么多经历才发现在真真有技术的人。从来不会要求你多少钱。也从来不会摆什么架子。他们对技术都有一种特别的爱好。
笔记本

网友:
tht怎么都只看不回复呀。先说明我是对笔记本技术都太懂呀

网友:
写的太多没时间看下去

网友:
好的技术,是通过理论,在加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学习的,

网友:
仔细看过了,修什么,都是一个理!

网友:
拆的东西还是补上为好,笔记本主板上几乎没有无用的元件,可能你这一拆、一短,一部分保护就没了。

网友:
你知道你的修理方法叫什么吗,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啊,这方法你都掌握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你还真就好了.高手

网友:
希望这遍文章能让我转正可是等了好多天不能转正

网友:
这笔记文章可以让那些新手上路的人看看。很有用处的哟

网友:
在业余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上就没有可调电源。用一个电脑的P3电源真的是很有用处比可调电源还方便。

网友:
点好,一般电源有问题烧板的话,都是一烧一大片

网友:
果然是人才烧鸡大法运用的恰当好处

网友:
现在我这台笔记本在交易区有了

网友(2013-04-17):
这个本本到现在一直在用。没有出过什么问题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3-09-22):
gm d现在这本本发热就会断电。

网友:
有的电源质量太差就不要修了,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