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现象,这个时候已经上网5小时了

楼主(2012-11-04):
现在,有人见过 这中情况么?,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ip地址还没获取到就已经可以上网了,先声明 这个接的是路由、不用拨号的网络,

网友:
我也遇到,实际上是已获取到IP了,程序卡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正常的,从路由器接出来,不管是有线的还是WIFI都有可能遇到这种现像,我遇到过很多

网友:
实际已经获取到IP    重启就会显示已连接了

网友:
这种现象很常见!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这种情况只要刷新下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获取到IP了,只是没有刷新吧,没获取是不可能上网的。

网友:
LZ以为发现什么新大陆了.....太打击了!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

网友:
用不用卡了5个钟头?这机器有多不靠谱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下,以前碰到过这要的问题。

网友:
windows
很多时候不靠谱
什么灵异现象都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和我这个一样  不一样就设为一样就行了。不行就换网卡。

网友:
我是粗心的电脑维修者,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看来高手到处有,迅维特别多呀,要好好来论坛转转,好好学习学习呀。

网友(2013-02-1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同意楼上看法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6523-1-5.html

网友:
这很正常啊。我就是用的无线路由器。多见过这情况了。上网完全正常。

网友:
正常,显卡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