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多处故障维修

楼主(2012-11-04):
机器拿来的时候客户说会通电,确认故障,通电试了一下,短路。前台沟通好,拆机,一看到就没修的胃口了.南北桥,显卡全杀了,CPU背面大电容,时钟芯片也给干过了.上图。
先把主板大致刷了一下,测量l8,3.3V 3欧,短路,其它阻值正常。动的像狗屎一样,我也懒的测了,直接烧鸡,U514时钟芯片巨烫,一看,目瞪口呆,竟然是个网卡芯片, 拆掉,阻止40多欧.通电,待机0.2,U520,BIOS片子发烫,一看装反了,而且是个25L8005,图纸上是2M的片子,先拆了吧,再上电,待机0.005,应该没什么短路了,找个片子刷好BIOS装上,待机0.013,按下开关,指示灯全亮蓝灯,电流上0.1A,3S后到0.3A ,掉电,测量一下,其他供电掉电前上全了,就差CPU供电,上示波器,发现瞬间出一个尖峰,就没了,把它动过的的CPU滤波330UF的电容加了两个6.3V 3300 的台机电容(开始不知道能修好不能,加上排除问题的),上电测试,电流能上到0.37A,CPU供电出来了,稍微有点纹波,但是不掉电了,U506,31PINCPU PG 也正常产生。让前台找了个时钟芯片,装上后,问题依旧,测量14.318有电压不起震,直接连了一个,CPU开始发烫,电流上到0.6A,接不接内存都一样,直接搜了个PLTRST#, 找到U519, NC了,打了下对地阻止4脚PLT3_RST竟然对地了,看了下图,去了北桥,显卡,网卡。。还是烧吧,U507网卡发烫,拔掉,再测阻值正常了,通电测量,PLTRST电压3.3V正常了,电流0.9-1A,插拔内存一样,换了个内存,换了个槽子,亮机,原来一个槽子也不管用,不管了,它也就一条内存,应该是之前加焊北桥一个内存通道出问题了.剩下的就要处理了,CPU滤波要重新搞一下,网卡找了没芯片,直接改个USB的进去得了,吃饭时间发的帖子,时间紧促,措辞不严谨,多多谅解.上图和BIOS,要的自取.图纸论坛有.

三星R428 独显BA41-01217A.rar

网友:
历害有耐心,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看到狗屎机器我都不想动 。。。。耽搁时间,麻烦。弄出来了还好。没弄出来就白忙活。

网友:
狗屎机器,钱少了确实没什么胃口

网友:
其实这机子有个通病的   可能是上家不知道不会弄瞎弄

网友:
楼主你第一个拆的是不是声卡?元方:你说呢??

网友:
  楼主厉害呀  。 可否加我一哈 请教一哈  烧鸡打法呀。十分感谢

网友:
这种机器谁看到都头痛,要是我肯定不给他修的。太他X吓人了……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还我现在是修不出来的,以后会的,我是新手

网友:
我晕 楼主厉害  我问下 为啥直接查PLRST

网友(点评):
PLTRST 好测量,ADS信号不是太好抓

网友A:
没有14.318直接连了一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耐心真是好 若是我的话我看都不想看

网友:
上家的电容没换好吗?为什么一下就测PLT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14.318直接连了一个是什么意思

是晶振坏了,直接按了个晶振,AMD的晶振不起震也是可以通电的